[图文教程]如何在博客首页插入AOBO音乐盒

楼主(2007-12-11):
步骤:

1.登陆博客,进入用户管理页面,点击左侧最下面的“服务”;

2.打开“服务”中的“AOBO音乐盒”,第一次使用请注册。

3.如果你已经找到歌曲的地址(如在百度MP3搜索到的),可以直接按界面右侧的“+歌曲”,填入歌曲的名字、演唱者、歌曲的网络地址后保存;

4.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歌曲地址,那可以使用AOBO音乐盒自带的数据库。点上面的“推荐”,出现歌曲列表:

在这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一首歌,比如我选的这首:《等一分钟》;

5.出现一个列表,这里列出的都是AOBO数据库中《等一分钟》的地址,有MP3,也有WMA,我们可以试听几个,如果哪个链接试听速度比较快,那么我们可以选用,直接点后面的“保存”,将歌曲存到你的播放列表中。

6.重复第4和第5两步,添加多首歌曲,然后将播放列表保存;

上面我们做的6步是在自己的播放器中添加歌曲,那么,我们如何将播放器插入到博客首页呢?请接着往下看:

7.选择一个合适的播放器外观。点击“博客播放器”,出现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外观,选择一个你喜欢的;

8. 点击“播放设置”,如图,我们希望访客打开博客首页就能听到歌曲,那么就选“自动播放”为“是”,播放方式随便你选,我喜欢“随机播放”;

9.看到“点击文本获取播放代码”了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要将播放器插入博客首页,就必须得到调用的代码。赶紧点击代码区,出现“代码已拷贝到您的剪贴板”就可以了;

10.下面,请到博客的“模板”里,选“改主模板”

11.由于要涉及代码操作,请转到“源码<HTML>”中,将刚才复制的那段代码粘贴到合适位置,我准备将播放器放在博客的友情链接下,所以我粘贴到了show_links下面;

12.好了,保存修改。然后去刷新你的博客首页看看?

===教程完毕===

网友A:
可不可让音乐一登录博客就自行播放呀,而且是连续的,期待楼主回答

网友B:
以下是引用sinsin在2007-12-29 13:51:00的发言:

可不可让音乐一登录博客就自行播放呀,而且是连续的,期待楼主回答

[upload=jpg,未命名.jpg]UploadFile/2008-1/2008168331170155.jpg[/upload]

看图设置!

我已经给你设置了打开就播放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6 8:34:27编辑过]

[图文教程]如何在博客首页插入AOBO音乐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