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简单程序,请教~~

楼主(2007-12-11):
具有点动调整功能的电动机起,停控制程序:

停止按钮:I0.0 启动按钮:I0.1 点动按钮:I0.2 接触器:Q0.1

上面这个程序是书本上的,但是确不能通过编译,总是有一处错误,错误在哪儿?

下面是我自己编的一个,能通过编译,但是不能实现点动,错误在哪儿?

希望高手指点~~!!12分感谢~~!

网友A:
两个线圈不能出现在同一个网络里,把Q0.1和M2.0分别放在两个网络里就行了!

你自己编的那个可能是因为松开点动按钮的瞬间,Q0.1的状态还是1,紧接着第二条支路又接通了,相当于自保住了,所以停不下来!

我是这样认为的,不知道对不对,仅供参考!

网友B:
谢谢2楼的兄弟!~你说的非常正确,后来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了~~!!!3Q

网友C:
上面说的是错误理解 正解:一个网络里的东西一定要可以形成网络而不能单独,再多的输入和输出都么有关系,LZ书上的程序只要把最后一行引入上一个行,编译就么问题了

网友D:
好像第一个I0.0应当是常团按纽才对

网友E:
看不到楼主的图片。所以不发表言论了。

感谢积极回复的朋友。给第一个正确的、详尽的答复的朋友加分。

网友F(2008-06-01):
为什么看不到阿

网友G:
看不到图片,不好发表什么言论

网友H(2008-11-16):
二楼为什么说两个线圈不能出现在同一个网络里?我是初学者不懂,但我见过一个网络有十几二十个线圈的。

不知道是我错了还是2楼的错了?

网友I(2009-10-31):
4楼说的对极了。书上的程序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