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关于CX-Programmer的编程问题?

楼主(2007-12-13):
有些问题想请教,有人了解吗?

网友A:
你说出来啊

网友B:
在CX-Designer里画一个ON/PUSH按钮和一个BIT灯,然后用CX-PROGRAMMER来控制这两个东西,

按一下这个ON/PUSH按钮,灯就一直亮,然后再安一下灯就灭,这个程序在梯形图中怎么实现?

我把ON/PUSH按钮,安下的时候灯是亮的,再松开灯就灭了,这是怎么搞的?

我想让它第一次安下松开的时候灯是一直亮着的,第二次再安下松开灯就灭.

帮忙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C:
单按钮启停程序,很简单的。

网友B:
怎么做啊,大哥,我试了好几天了,就是不好使

我用的是CJ1M的PLC,用了锁存指令和移位寄存器指令都不好使啊

能否给我说说怎么实现,谢谢了.

网友A:
用2个计数器C,和1个KEEP 命令,你自己动一下脑子吧,呵呵

网友B:
LD X0 逻辑开始 X0 常开点
ANI M0 与M0常闭点
OR Y0 或 Y0 常开点
ANI M1 结果与M1常闭点
OUT Y0 输出 YO 线圈[也就是所控制的灯]

LD Y0 逻辑开始 Y0 常开点
ANI M1 与M1常闭点
OR X0 或X0常开点
LD M0 逻辑开始M0常开点
ORI X0 或 X0常闭点
ANB 两个或逻辑相与
OUT M0 输出 M0 线圈

LD X0 逻辑开始 X0 常开点
AND M0 与M0常开点
OUT M1 输出 M1线圈
END 程序结束

我试了一下用这样的方法,但是不行,高手看看哪里错了?

网友D(2008-04-03):
我看梯形图好一点

网友E:
很简单的 想想DIFU指令吧,我生产线上的“作业完了”的带灯按钮就是你说的这个,大概3句就能搞定,简单不能再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