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

楼主(2007-12-14):
大概在15天之前,我用了一下FX2N-48MR的PLC,当时下载了几次程序,测试都很好。之后一直没用。但现在我再次接通PLC时,发现PLC出现了故障,红色错误指示灯常亮。没法跟电脑通讯连接。外部只接了100V AC电源。请各位大侠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呢。难道好好的PLC放在那都会坏吗?

网友A:
是第三个,还是第四个灯呀,第三个是程序出错,第四个是CPU附近电路出错,也就是一个是软件错,一个是硬件错

网友B(2008-04-09):
是不是程序有错误呀.

网友C:
有点奇怪

网友D:
搞得这么神秘,查手册找原因

网友E:
放在那也有可能会坏啊。也有可能你刚好碰到了万分之一中的一。产品质量也会有问题的。也有可能是你的电压不标准烧坏了PLC。

网友F:
可能是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G:
可以进行硬复位,和电脑无法通讯是不是软件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