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PN 、PNP

楼主(2007-12-15):
接近开关好象分NPN、PNP型,有什么区别吗,与PLC配合有什么讲究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这个猪头,NPN是负极输出型,PNP是正极输出型, 入PLC配合连接你想一想就OK ,不用说了吧.

网友:
上面说的极是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0V,24V的区别,PLC根据这个编程了

网友:
有些PLC是高电平输入有效,有些PLC是低电平有效!根据所选择的品牌不一样!选择不同的传感器做为信号的采集做输入!

网友:
去了解一下NPN型与PNP型三极管的区别就明白了

网友(2008-10-22):
正负之分

网友:
七楼说的不错,呵呵,看看那个吧

网友(2008-11-30):
类似于NPN和PNP三极管,兄弟查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