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欲求三菱特殊辅助继电器M8000-M8255各用途

楼主(2007-12-15):
各位大哥,三菱的特殊辅助继电器M8000-M8255的用途能告诉我吗??

哪里可以下载吗?请大家指点一下吧!谢谢大家

网友A:
查看对应机型的操作手册

网友B:
2楼说的没错,操作手册后面都有

网友C:
谢谢你jackqian.aabb7711两个朋友,我的QQ是842582473,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想加你们QQ!!!

网友C:
在网上可以下载吗???

网友D:
在软件帮助里有

网友E:
MITSUBISHI可编程FX系列指令

一 程序流程—功能00~09

00 CJ 条件转移

01 CALL 调用子程序

02 SRET 从子程序返回

03 IRET 中断返回

04 EI 开中断

05 DI 关中断

06 FEND 主程序结束

07 WDT 监视定时器

08 FOR 循环开始

09 NEXT 循环结束

二 传送和比较指令—功能10~19

10 CMP 比较

11 ZCP 区间比较

12 MOV 传送

13 SMOV 移位传送

14 CML 求补运算

15 BMOV 数据块传送

16 FMOV 多点传送

17 XCH 数据交换

18 BCD 求BCD码

19 BIN 求二进制码

三 算术和逻辑运算指令—功能20~29

20 ADD 加法

21 SUB 减法

22 MUL 乘法

23 DIV 除法

24 INC 加一

25 DEC 减一

26 WAND 字与

27 WOR 字或

28 WXOR 字异或

29 NEG 求补

四 循环与移位—功能30~39

30 ROR 循环右移

31 ROL 循环左移

32 RCR 带进位循环右移

33 RCL 带进位循环左移

34 SFTR 位右移

35 SFTL 位左移

36 WSFR 字右移

37 WSFL 字左移

38 SFWR FIFO写

39 SFRD FIFO读

五 数据处理—功能40~49

40 ZRST 区间复位

41 DECO 解码

42 ENCO 编码

43 SUM ON位总数

44 BON 检查位状态

45 MEAN 求平均值

46 ANS 标志置位

47 ANR 标志复位

48 SQR 平方根

49 FLT 整数转换成浮点数

六 高速处理—功能50~59

50 REF 刷新

51 REFF 刷新与滤波处理

52 MTR 矩阵输入

53 HSCS 高速记数器置位

54 HSCR 高速记数器复位

55 HSZ 高速记数器区间比较

速度检测

56 SPD 脉冲输出Speed detect

57 PLSY 脉宽调制 Pulse Y

58 PWM 脉冲调制Pulse width

modulation

59 PLSR 带加减速脉冲输出

七 方便指令—功能60~69

60 IST 状态初始化

61 SER 寻找

62 ABSD 绝对值凸轮顺控

63 INCD 增量凸轮顺控

64 TTMR 示教定时器

65 STMR 专用定时器—可定义

66 ALT 交替输出

67 RAMP 斜坡输出

68 ROTC 旋转台控制

69 SORT 排序

八 外部I/O设备—功能70~79

70 TKY 十键输入

71 HKY 十六键输入

72 DSW 拨码开关输入

73 SEGD 七段码译码

74 SEGL 带锁存的七段码显示

75 ARWS 方向开关

76 ASC ASCII变换

77 PR 打印

78 FROM 读特殊功能模块

79 TO 写特殊功能模块

九 外围设备SER—功能80~89

80 RS RS通讯

81 PRUN 8进制位传送

82 ASCI 十六进制至ASCII转换

83 HEX ASCII至十六进制转换

84 CCD 校验码

85 VRRD 电位器读入

86 VRSC 电位器刻度

88 PID PID控制

十 F2外部模块—功能90~99

90 MNET F-16N, Mini网

91 ANRD F2-6A, 模拟量输入

92 ANWR F2-6A, 模拟量输出

93 RMST F2-32RM, 启动RM

94 RMWR F2-32RM, 写RM

95 RMRD F2-32RM, 读RM

96 RMMN F2-32RM, 监控RM

97 BLK F2-30GM, 指定块

98 MCDE F2-30GM, 机器码

十一 浮点数—功能110~132

110 ECMP 浮点数比较

111 EZCP 浮点数区间比较

118 EBCD 浮点数2进制->10进制

119 EBIN 浮点数10进制->1进制

120 EADD 浮点数加法

121 ESUB 浮点数减法

122 EMUL 浮点数乘法

123 EDIV 浮点数除法

127 ESOR 浮点数开方

129 INT 浮点数->整数

130 SIN 浮点数SIN运算

131 COS 浮点数COS运算

132 TAN 浮点数TAN运算

147 SWAP 上下字节交换

十二 定位—功能155~159

155 ABS

156 ZRN

157 PLSY

158 DRVI

159 DRVA

十三 时钟运算—功能160~169

160 TCMP

161 TZCP

162 TADD

163 TSUB

166 TRD

167 TWR

169 HOUR

十四 外围设备—功能170~177

170 GRY

171 GBIN

176 RD3A

177 WR3A

十五 接点比较—功能224~246

224 LD= (S1)=(S2)

225 LD> (S1)>(S2)

226 LD< (S1)<(S2)

228 LD<> (S1)<>(S2)

229 LD<= (S1)>=(S2)

230 LD>= (S1)>=(S2)

232 AND= (S1)=(S2)

233 AND> (S1)>(S2)

234 AND< (S1)<(S2)

236 AND<> (S1)<>(S2)

237 AND<= (S1)>=(S2)

238 AND>= (S1)>=(S2)

240 OR= (S1)=(S2)

241 OR> (S1)>(S2)

242 OR< (S1)<(S2)

244 OR<> (S1)<>(S2)

245 OR<= (S1)>=(S2)

246 OR>= (S1)>=(S2)

特殊软元件

一 PC状态

M8000 RUN监控(a触点)

M8001 RUN监控(b触点)

M8002 初始脉冲(a触点)

M8003 初始脉冲(b触点)

M8004 发生出错

M8005 电池电压下降

M8006 电池电压下降锁存

M8007 电源瞬停检测

M8008 停电检测

M8009 DC24V关断

D8001 PLC型号及系统版本

D8002 存储器容量

D8003 存储器类型

D8004 出错M地址号

D8005 电池电压

D8006 电池电压下降检出电平

D8007 瞬停次数

D8008 停电检测时间

D8009 DC24V关断的单元编号

二 时钟

M8011 震荡周期10ms

M8012 震荡周期100ms

M8013 震荡周期1s

M8014 震荡周期1分钟

M8015 计时停止及预置

M8016 时间读出时显示停止

M8017 ±30秒的修正

M8018 检测RTC卡盒是否插入

M8019 实时时钟(RTC)出错

D8010 当前扫描时间

D8011 最小扫描时间

D8012 最大扫描时间

D8013 秒

D8014 分

D8015 时

D8016 日

D8017 月

D8018 年

D8019 星期(0:星期日~6:星期六)

三 标志

M8020 零(加减运算结果为0时置位)

M8021 借位

M8022 进位

M8023 小数点运算标志

M8024

M8025 HSC方式

M8026 RAMP方式

M8027 PR方式

M8028 FROM./TO指令

执行中允许中断标志

M8029 指令执行完成

D8028 Z寄存器内容

D8029 V寄存器内容

四 PLC方式

M8030 电池LED灯灭指令

M8031 全清非保持存储器

M8032 全清保持存储器

M8033 停止时存储器保持

M8034 禁止所有输出

M8035 强制RUN方式

M8036 强制RUN信号

M8037 强制STOP信号

M8038 RAM文件寄存器全清零

M8039 恒定扫描方式

D8039 恒定扫描时间

网友A:
好的,我的QQ:568235168 欢迎大家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