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急!!!

楼主(2007-12-15):
我有一个三菱PLC,FX1S的,为什么与电脑连不上去呢~~~~~~它提示的是通讯错误,数据线也是刚买的~~~~`数据线的型号是SC-09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PLC的端口和电脑的端口选的一致吗?

网友B:
你的电脑有串口吗?是否USB转的串口还是自带的串口?,如果是USB的话要装驱动设置COM口

网友C:
把电脑更换一台,在把PLC换台新的,在换更新的下载线,我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D:
好了~~~~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