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用接近开关如何实现测轴的转速????

楼主(2007-12-21):
s7-200的用接近开关如何实现测轴的转速????

网友A(2008-05-01):
如果转速不高,要求的精度不高的话,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利用凸轮的方法,PLC对接近开关计数。

网友B:
不是很懂,觉得4#说的有点道理

网友C(2010-06-26):
简单,制造一个检测齿轮,齿轮装在测速的轴上。PLC编主程序和中断程序。

网友D(2010-08-11):
在6楼的基础上,就能知道每转一圈,接近开关闭合多少次。在定时中断程序里,计算出速度.

网友E:
对如果速度不是很快同意6楼说法如果快就要用高速计数了

网友F:
不知道楼主的转轴速度多快 用接近开关来计数 速度会不会跟不上

网友G:
用定时器中断,在用计数器就可以了。

网友H(2010-09-12):
高速计数 M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