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ETP7 V5.3的问题

楼主(2007-12-27):
请问各位元老,对于西门子S7-300的PLC在与PC用CP343-1模块通讯时只能用SETP7 V5.4来硬件组态吗?如何用V5.3来组态?请赐教。

网友A:
当然不是,如果在硬件目录中,没有相应的硬件的话,可以通过硬件更新来实现.

具体更新可以参考我 BLOG:

最新版本的GSD和STEP7硬件更新下载 http://ye_w.plcjs.cn/archives/2007/2007112319127.html

在线更新STEP7硬件目录 http://ye_w.plcjs.cn/archives/2007/2007925101948.html

网友B:
ye_w

您好,让我困惑的是我用的V5.3硬件组态列表里有CP343-1 V1.0的硬件,但就是下载不到CPU中,换成没有授权的V5.4后就可以,不知是什么原因,如知道请赐教。我先下载你提供的GSD试试再说。谢啦!

网友A:
不是说了吗?需要更新硬件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