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为什么是接点是这个形状?

楼主(2007-12-27):
为什么是接点是这个形状呢?
[upload=jpg,why.jpg]UploadFile/2007-12/2007122721485966815.jpg[/upload]

网友:
??????????

你发的是什么呀 ???

网友:
没有见过 不好意思 太深奥拉

楼主:
补充:为什么接点形状是那样的?一般见到的都是两竖杠,一个斜杠的,但是这个是三个竖杠?

网友:
微分+常闭

网友:
是DIFU指令的触点

网友(2008-03-11):
真笨,这都不会,他是代表difu 指令的常闭触点

网友:
就是带微分的常闭接点呀,但不明确是上沿微分还是下沿微分

网友:
略懂一点了,谢谢!

网友:
常闭微分点

网友:
我也是新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