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烧坏原因如何辨别、区分?

楼主(2007-12-28):
三相异步电机烧坏原因如何辨别、区分?大家都知道,电机经常烧坏要进行原因查找,如何从已烧坏的电机上找到原因呢?造成电机烧坏的原因有:缺相,过载,电压低,电机质量问题。具体如何判断呢?

网友:
我遇到过一种现象,电机是德国进口的,首先资料一定没有问题,它用在离心机上,4KW,其离心机是属于惯性负载,用变频器带动的,变频器也是日本卡西亚9,6KW的,也不存在问题,但问题出在用户的参数设置上头:一,它的加减速时间过短(一分钟)。二,它的运行频率过低(30HZ)这就造成在工作时的工作电流大大增加(大了十多个安培)所以,用户或者技术人员在调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马达是否能正常工作在低频区?其工作在低频区时,电流为多少?是否适合马达的额定电流范围?不要因为人为的原因,造成马达的电流过大,产生高温从而将马达的寿命大大降低

网友:
三相绕组电阻应相等,相与相及相与外壳绝缘电阻应大于1兆欧。过载绕组都烧毁、缺相则二组烧毁另一组不烧。

网友:
楼上朋友们说的都对!为了保证电机的安全性,最好能在支路上加装电机保护开关!

网友:
一般情况有缺相烧坏,匝间短路烧坏及对地等情况。

网友:
三相电机烧毁的原因我所遇见的如下:

1.首先是检查电机电源线是否老化,造成电机烧毁。

2.一般控制电机都有热继电器。检查热继电器是否损坏。如使用时间长或者断短路。否则不会烧毁电机。所以由电机烧毁转到查热继电器烧毁的原因。是否控制线老化,等。

3.如上边都正常。检查是否三相电缺一项。造成顺时电机过热。以前曾遇到过,总电源开关一相不好。三相不平衡。

4.电机在使用时,用摇表摇一下。三相绕组电阻应相等,相与相及相与外壳绝缘电阻应大于1兆欧。

网友(2008-03-10):
好帖
很好帖
确实好帖
少见的好帖
真 tmd 好帖
难得一见的好帖
千年等一回的好帖
好得不能再好的好帖
惊天地且泣鬼神的好帖
让人阅毕击掌三叹的好帖
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好帖

网友:
以下是引用ZHL606在2007-12-29 21:40:00的发言:
三相绕组电阻应相等,相与相及相与外壳绝缘电阻应大于1兆欧。过载绕组都烧毁、缺相则二组烧毁另一组不烧。

同意!

网友(2008-04-12):
对功率大于3千瓦的应加热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