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PLC高频干扰问题?

楼主(2007-12-28):
因为PLC离高频源太近,高频影响PLC的Y输出点。怎样解决?

网友:
我想了哈:一,把PLC用金属电控箱独立起来

二,两者的接地端不能直接连在一起,应用电阻很小,线径较大的铜电线连在一地线终端

三,PLC的远程通讯端可以采用悬空的方法试试

四,高频干扰源是否存在对整个电网的干扰?也就是所谓的谐波干扰?这样的话就得加装谐波滤波器了

网友:
方法很多了。

网友(2008-10-11):
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