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大,怎么样才能增加威望值呀

楼主(2007-12-28):
请问各位老大,怎么样才能增加威望值呀。可以从哪些方面努力去做呀。

网友A:
现在有三种方法!

1.在一天内上传10个程序样例

2.上传10个以上视频文件!

3.在论坛博客建设上有好的建议!

网友B:
FlashFXP v3.5.3 build 1222 [3.6 RC3]
Support Forums at http://forum.flashfxp.com
Report a Bug at http://bugtracker.inicom.net

WinSock 2.0 -- OpenSSL 0.9.8g 19 Oct 2007
[R] 正在连接到 ftp.plcjs.com -> DNS=ftp.plcjs.com IP=58.61.154.243 PORT=21
[R] 已连接到 ftp.plcjs.com
[R] 220-BBSFTP Pro- [http://www.bbsftp.net/]
[R] 220 Serv-U FTP Server v6.3 for WinSock ready...
[R] USER plcjs_sinsin
[R] 331 User name okay, need password.
[R] PASS (hidden)
[R] 230-(bbsftp v2.5) [Cache Update Disabled!]
[R] 230 User logged in, proceed.
[R] SYST
[R] 215 UNIX Type: L8
[R] FEAT
[R] 550 Command Not Support!
[R] REST 100
[R] 350 Restarting at 100. Send STORE or RETRIEVE.
[R] REST 0
[R] 350 Restarting at 0. Send STORE or RETRIEVE.
[R] PWD
[R] 257 \"/\" is current directory.
[R] TYPE A
[R] 200 Type set to A.
[R] PASV
[R] 227 Entering Passive Mode (58,61,154,243,19,250)
[R] 正在打开数据连接 IP: 58.61.154.243 端口: 5114
[R] LIST -al
[R] 150 Opening ASCII mode data connection for /bin/ls.
[R] 226 Transfer complete. ( 可用下载流量: 20.889MB )
[R] 列表完成: 531 字节 用时 0.78 秒 (0.7 KB/s)
[R] CWD 上传区
[R] 250 Directory changed to /上传区
[R] PWD
[R] 257 \"/上传区\" is current directory.
[R] PASV
[R] 227 Entering Passive Mode (58,61,154,243,20,14)
[R] 正在打开数据连接 IP: 58.61.154.243 端口: 5134
[R] LIST -al
[R] 150 Opening ASCII mode data connection for /bin/ls.
[R] 226 Transfer complete. ( 可用下载流量: 20.889MB )
[R] 列表完成: 12 KB 用时 2.31 秒 (5.4 KB/s)
[R] CWD 工控播客视频
[R] 250 Directory changed to /上传区/工控播客视频
[R] PWD
[R] 257 \"/上传区/工控播客视频\" is current directory.
[R] PASV
[R] 227 Entering Passive Mode (58,61,154,243,20,15)
[R] 正在打开数据连接 IP: 58.61.154.243 端口: 5135
[R] LIST -al
[R] 150 Opening ASCII mode data connection for /bin/ls.
[R] 226 Transfer complete. ( 可用下载流量: 20.889MB )
[R] 列表完成: 241 字节 用时 0.69 秒 (0.3 KB/s)
[R] MKD 视频教程
[R] 550 Access is denied.
[R] PWD
[R] 257 \"/上传区/工控播客视频\" is current directory.
[R] PASV
[R] 227 Entering Passive Mode (58,61,154,243,20,18)
[R] 正在打开数据连接 IP: 58.61.154.243 端口: 5138
[R] LIST -al
[R] 150 Opening ASCII mode data connection for /bin/ls.
[R] 226 Transfer complete. ( 可用下载流量: 20.889MB )
[R] 列表完成: 241 字节 用时 9.66 秒 (0.0 KB/s)
[R] CWD /上传区/建议上传
[R] 250 Directory changed to /上传区/建议上传
[R] PWD
[R] 257 \"/上传区/建议上传\" is current directory.
[R] PASV
[R] 227 Entering Passive Mode (58,61,154,243,20,21)
[R] 正在打开数据连接 IP: 58.61.154.243 端口: 5141
[R] LIST -al
[R] 150 Opening ASCII mode data connection for /bin/ls.
[R] 226 Transfer complete. ( 可用下载流量: 20.889MB )
[R] 列表完成: 176 字节 用时 0.69 秒 (0.3 KB/s)
[R] PASV
[R] 227 Entering Passive Mode (58,61,154,243,20,30)
[R] 正在打开数据连接 IP: 58.61.154.243 端口: 5150
[R] RETR 建议.txt
[R] 550 Permission denied.
[R] 传输失败!
传输队列已完成
1 个文件传输失败
[R] TYPE I
[R] 200 Type set to I.
[R] PASV
[R] 227 Entering Passive Mode (58,61,154,243,20,20)
[R] 正在打开数据连接 IP: 58.61.154.243 端口: 5140
[R] STOR a000003.3gp
[R] 550 Access is denied.
[R] 传输失败!
[R] TYPE A
[R] 200 Type set to A.
[R] PASV
[R] 227 Entering Passive Mode (58,61,154,243,20,32)
[R] 正在打开数据连接 IP: 58.61.154.243 端口: 5152
[R] LIST -al
[R] 150 Opening ASCII mode data connection for /bin/ls.
[R] 226 Transfer complete. ( 可用下载流量: 20.889MB )
[R] 列表完成: 176 字节 用时 0.69 秒 (0.2 KB/s)
传输队列已完成
1 个文件传输失败
[R] TYPE I
[R] 200 Type set to I.
[R] PASV
[R] 227 Entering Passive Mode (58,61,154,243,20,33)
[R] 正在打开数据连接 IP: 58.61.154.243 端口: 5153
[R] STOR a000003.3gp
[R] 550 Access is denied.
[R] 传输失败!
[R] TYPE A
[R] 200 Type set to A.
[R] PASV
[R] 227 Entering Passive Mode (58,61,154,243,20,34)
[R] 正在打开数据连接 IP: 58.61.154.243 端口: 5154
[R] LIST -al
[R] 150 Opening ASCII mode data connection for /bin/ls.
[R] 226 Transfer complete. ( 可用下载流量: 20.889MB )
[R] 列表完成: 176 字节 用时 0.80 秒 (0.2 KB/s)
传输队列已完成
1 个文件传输失败
[R] TYPE I
[R] 200 Type set to I.
[R] PASV
[R] 227 Entering Passive Mode (58,61,154,243,20,35)
[R] 正在打开数据连接 IP: 58.61.154.243 端口: 5155
[R] STOR a000003.3gp
[R] 550 Access is denied.
[R] 传输失败!
[R] CWD /上传区
[R] 250 Directory changed to /上传区
[R] PWD
[R] 257 \"/上传区\" is current directory.
[R] TYPE A
[R] 200 Type set to A.
[R] PASV
[R] 227 Entering Passive Mode (58,61,154,243,20,36)
[R] 正在打开数据连接 IP: 58.61.154.243 端口: 5156
[R] LIST -al
[R] 150 Opening ASCII mode data connection for /bin/ls.
[R] 226 Transfer complete. ( 可用下载流量: 20.889MB )
[R] 列表完成: 12 KB 用时 0.91 秒 (13.7 KB/s)
传输队列已完成
1 个文件传输失败
[R] CWD PLC软件资料(视价值给流量)
[R] 250 Directory changed to /上传区/PLC软件资料(视价值给流量)
[R] PWD
[R] 257 \"/上传区/PLC软件资料(视价值给流量)\" is current directory.
[R] PASV
[R] 227 Entering Passive Mode (58,61,154,243,19,252)
[R] 正在打开数据连接 IP: 58.61.154.243 端口: 5116
[R] LIST -al
[R] 150 Opening ASCII mode data connection for /bin/ls.
[R] 226 Transfer complete. ( 可用下载流量: 20.889MB )
[R] 列表完成: 439 字节 用时 0.75 秒 (0.6 KB/s)
[R] CWD /上传区/建议上传
[R] 250 Directory changed to /上传区/建议上传
[R] PWD
[R] 257 \"/上传区/建议上传\" is current directory.
[R] TYPE I
[R] 200 Type set to I.
[R] PASV
[R] 227 Entering Passive Mode (58,61,154,243,20,37)
[R] 正在打开数据连接 IP: 58.61.154.243 端口: 5157
[R] STOR a000003.3gp
[R] 550 Access is denied.
[R] 传输失败!
[R] CWD /上传区/PLC软件资料(视价值给流量)
[R] 250 Directory changed to /上传区/PLC软件资料(视价值给流量)
[R] PWD
[R] 257 \"/上传区/PLC软件资料(视价值给流量)\" is current directory.
传输队列已完成
1 个文件传输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