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电位器的问题

楼主(2007-12-29):
我采用了西门子 SM331模拟量输入模块 (6ES7 331-7KF02-0AB0)

采集3个电位器的信号,请教各位电位器应选什么样的型号,有什么其他要求不?

网友A:
最好选电阻输出是线性的电位器。

网友B:
采集电位器信号?

应该是采集相应的电压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