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标题:网络测试常用命令

楼主(2007-12-29):
标题:网络测试常用命令

<上一帖 | 下一帖> Ping

Ping是测试网络联接状况以及信息包发送和接收状况非常有用的工具,是网络测试最常用的命令。Ping向目标主机(地址)发送一个回送请求数据包,要求目标主机收到请求后给予答复,从而判断网络的响应时间和本机是否与目标主机(地址)联通。

如果执行Ping不成功,则可以预测故障出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网线故障,网络适配器配置不正确,IP地址不正确。如果执行Ping成功而网络仍无法使用,那么问题很可能出在网络系统的软件配置方面,Ping成功只能保证本机与目标主机间存在一条连通的物理路径。

命令格式:

ping IP地址或主机名 [-t] [-a] [-n count] [-l size]

参数含义:

-t不停地向目标主机发送数据;

-a IP地址格式来显示目标主机的网络地址

-n count 指定要Ping多少次,具体次数由count来指定

-l size 指定发送到目标主机的数据包的大小。

例如当您的机器不能访问Internet,首先您想确认是否是本地局域网的故障。假定局域网的代理服务器IP地址为202.168.0.1,您可以使用 Ping避免202.168.0.1命令查看本机是否和代理服务器联通。又如,测试本机的网卡是否正确安装的常用命令是ping 127.0.0.1

Tracert

Tracert命令用来显示数据包到达目标主机所经过的路径,并显示到达每个节点的时间。命令功能同Ping类似,但它所获得的信息要比Ping命令详细得多,它把数据包所走的全部路径、节点的IP以及花费的时间都显示出来。该命令比较适用于大型网络。

命令格式:

tracert IP地址或主机名 [-d][-h maximumhops][-j host_list] [-w timeout]

参数含义:

-d 不解析目标主机的名字;

-h maximum_hops 指定搜索到目标地址的最大跳跃数;

-j host_list 按照主机列表中的地址释放源路由;

-w timeout 指定超时时间间隔,程序默认的时间单位是毫秒。

例如大家想要了解自己的计算机与目标主机www.cce.com.cn之间详细的传输路径信息,可以在MS-DOS方式输入tracert www.ccidnet.com

如果我们在Tracert命令后面加上一些参数,还可以检测到其他更详细的信息,例如使用参数-d,可以指定程序在跟踪主机的路径信息时,同时也解析目标主机的域名。

Netstat

Netstat命令可以帮助网络管理员了解网络的整体使用情况。它可以显示当前正在活动的网络连接的详细信息,例如显示网络连接、路由表和网络接口信息,可以统计目前总共有哪些网络连接正在运行。

利用命令参数,命令可以显示所有协议的使用状态,这些协议包括TCP协议、UDP协议以及IP协议等,另外还可以选择特定的协议并查看其具体信息,还能显示所有主机的端口号以及当前主机的详细路由信息。

命令格式:

netstat [-r] [-s] [-n] [-a]

参数含义:

-r 显示本机路由表的内容;

-s 显示每个协议的使用状态(包括TCP协议、UDP协议、IP协议);

-n 以数字表格形式显示地址和端口;

-a 显示所有主机的端口号。

Winipcfg

Winipcfg命令以窗口的形式显示IP协议的具体配置信息,命令可以显示网络适配器的物理地址、主机的IP地址、子网掩码以及默认网关等,还可以查看主机名、DNS服务器、节点类型等相关信息。其中网络适配器的物理地址在检测网络错误时非常有用。

命令格式:

winipcfg [/?] [/all]

参数含义:

/all 显示所有的有关IP地址的配置信息;

/batch [file] 将命令结果写入指定文件;

/renew_ all 重试所有网络适配器;

/release_all 释放所有网络适配器;

/renew N 复位网络适配器 N

/release N 释放网络适配器 N

网友(2008-10-17):
好像不是plc的内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