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组织块的使用

楼主(2007-12-31):
请教各位朋友:能否举例说明一下某些组织块使用。

1,如手动和自动暖启动的启动组织块OB100,用临时变量OB100_START(BYTE)输入标识:B#16#81=手动暖启动,B#16#82=自动暖启动,在OB100中编程使得Q4.0显示手动暖启动,Q4.1显示自动暖启动,用I0.0应达(复位)。

2,如用循环中断块OB35在m30.0中产生3HZ闪烁信号

谢谢!

网友A(2008-02-19):
这个问题你应该到西门子论坛上去,第一个题我没有用过,第二个你可以在CPU 的属性里面把OB35的中断时间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