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的解析度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1-03):
伺服的解析度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伺服的解析度是根据伺服的编码器精度来确定的。比如台达的伺服采用的编码器是2500PPR的,经过二相记数,在旋转一周时是10000个脉冲,解析度就是1/10000;就是说在电子齿轮比设为1的情况下,电机旋转一周是10000个脉冲.

解析度不完全等同于精度,具体的精度还与机械结构精度,电子齿轮等有关.不同品牌的伺服解析度是不一样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5-2 0:02:16编辑过]

网友B(2008-03-18):
是指的编码器线数吧。

网友C(2008-04-30):
以下是引用wgsjzit在2008-1-8 1:01:00的发言:

伺服的解析度是根据伺服的编码器精度来确定的.比如台达的伺服编码器是10000PPR的,解析度就是1/10000;就是说在电子齿轮比设为1的情况下,电机旋转一周是10000个脉冲.

解析度不完全等同于精度,具体的精度还与机械结构精度,电子齿轮等有关.不同品牌的伺服解析度是不一样的.

那是不是说解析度越高 精度也就越高呢?

网友A:
解析度也高,可以达到的精度就越高,但还与选择的电子齿轮比有关。

网友D(2008-07-08):
指的是编码器的线数,一般国产电机的编码器线数不高于2500线

网友E(2009-12-24):
解析度和精度无关,反过来就有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