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QM1写保护?

楼主(2008-01-03):
读CQM1时,出现UM区写保护,请问各位大哥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A(2008-02-02):
程序有密码,要知道密码才能读取程序。

网友B:
要解密码才可以了

网友C:
是主机单元有个拔码开关没有打开,在OFF的位置上,拔到ON到的位置上,在RS232串口的旁边试一下看行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