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8-01-06):
触摸屏问题

我们公司用的触摸屏,现在都有不同程度的漂移现象,就是要按的地方有偏差, 有的相差2-3cm,容易让我们按错位置, 边上的按钮,还不好按.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只有换触摸屏了,这估计是屏的问题!

网友B:
首先,利用触摸屏内部自带的那个调节位置的功能试下,

如果不行,上载保存程序,把屏恢复出厂,下载程序,看能否正常.

如果在不行,联系厂方,更换新触摸屏.

(如果只是局部个别按钮有偏移,也可以更改程序,把原来的按钮地方重新布局.也是一个保护屏的好方法.因为往往会有这么几个键需要长期按,就是铁也会磨光,磨穿.)

网友C:
碰到过这种情形。很多的时候出厂的时候是好的。运输过程中,碰撞,或者安装过程,开孔不合适,积压所致,导致屏内触摸部分移位。出现类似情况,只要没有出保,不要自己动手,立马联系厂家更换。

网友D:
触摸屏质量太差。

网友E:
需重新校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