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虚心请教,谢谢~~~
eidolonjia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8-01-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运行到步进指令S501时,上一步进指令自动复位了啊.就是说S500自动断开了。就没必要专门用复位指令驱动Y001了.

网友:
步进梯形指令等价如下M效果:

LD M0 OUT Y0 //M0等价S500状态,即M0导通的时候Y0一直有输出。

LD M0 AND X0 OUT M2 //当M0导通,并且输入X0接通,跳转M2状态(等价S501)

LD M2 RST M0 //跳转了以后,立马对M0状态复位,只要M0状态的OUT都复位,SET不复

LD M2 OUT Y1 //M2状态,的相关输出。

其实步进梯形指令适合各种程序跳转,内部原理就是上面那些,只是系统商封装了。上面的那些适用各种PLC没有状态继电器S的PLC。例如;S7-300系统的顺序、分支等状态控制。

网友:
楼主理解有误:

不是按扫描的先后顺序.步进指令A执行时驱动步进指令B后,根据步进指令的规定,步进指令A自动复位.这与扫描先后无关,也与程序书写的先后无关.

网友(2008-02-17):
谢谢了,明白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