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知识求助专区』集中解决任何自动化问题!

楼主(2008-01-08):
为了营造一个快速响应的自动化技术社区,我站特设立这个版面,并集合各版主,总版主等集中解决任何自动化问题!
发贴前注意事项:
1。请先用我站搜索引擎http://sou.plcjs.com )查找类似的帖子,如有类似帖子或文章,并能解决你的问题,请不要再发贴了。
2。发贴如果用文字不能表达清楚,请贴图上去。
3。由于跟贴者需要时间来理解你的帖子,你发的帖子一般不会在几分钟内就有响应,如果真的很着急请到QQ群寻求帮助。
4。对于认真回答问题者或经典问答,我们将固顶或给予威望和金币的奖励
5。任何级别的会员均能发表悬赏金币帖子,以激励跟贴者!

发贴必须简明扼要,图文并茂,请不要发布以下帖子来浪费大家的时间:
1。资料共享帖子。
2。跪求贴子,救命帖子
3。一句话帖子
4。搞半天也不知道说什么的帖子!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8 12:25:58编辑过]

网友A:
哦 这个好啊

网友B:
请大家积极支持网站。

网友C:
我这个网里面有 好多视频教学教程,来看一下吧,免费的哟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

html=719606

网友D:
求生產塑鋼門窗牽引切割機PLC壓原理圖,梯形圖.

网友E:
我刚开始学,是不是把条件放宽点儿______

网友F:
\"放宽点儿\"?

网友G:
相应LOVEPLC大哥的号召(其实是我发帖子没人理我)

我问大哥个问题

如下

L W [AR1,P#0.0]

T #TMP_DB
L W#16#10

+AR1
L D [AR1,P#0.0]
T #TMP_Address

经常能看到L W [AR1,P#0.0] 或者L B [AR1,P#0.0]

我想问的就是这语句是什么意思,是把AR1的高字节放进累加器,还是低字节放进累加器

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还经常看到如下的语句:

L B [AR1,P#0.0] // Get alarms memory area type

L B#16#85 // Load DI type code

>I // IF memory area type is L [local data]

它的目的是比较累加器的值,判断数据类型是DI,DB,I,Q,M等等,看到这语句,我就判断这个L B [AR1,P#0.0]应该是把AR1的高字节放到累加器的低字节,但是后来又觉得不太对,总之是晕了.

所以在这里恳请高手解答,主要告诉俺L B [AR1,P#0.0] 到底是什么意思 ,小弟谢过啦.

网友H(2008-02-22):
好地方,值得收藏

网友I:
这个网站真好!

网友J:
非常感谢版主的资料!

网友K:
如何设置三菱FX-1S14MR和电脑接口.需要什么设备.用哪个软件最好?

我点邮箱是zjunkman@163.com 那位高手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L:
有的时候问题又忘记了,碰到问题时又搞不定。

网友M:
我有1400金币,为什么说币值不够不能下载。

网友N:
人机界面资料哪里有?

网友O:
大家帮帮忙,欧姆龙MPT002人机界面的程序怎样提取,用什么线?

网友P:
???????

我认为学习PLC最好是先找一种PLC硬件,如三菱FX2N,备好编程电缆和编程软件,找一些相关的资料,网上好多,或者找一些PPT更直观一些,这样很快就上手了.

当然对于一些高难的算法和控制经验,可以慢慢积累,没必要紧于求成.

网友Q(2008-04-11):
问一 问题.压力传感器与功率变送器接在一块1756_IF16I上,功率变送器就不 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Q:
我的邮箱是ypf_108@163.com

谢了

网友R:
我是刚开始学习能不能给点建议?

网友S:
\"\"有谁能发个三菱PLC控制的步进电机控制程序给我啊.

邮箱:413515384qq.com 先谢了!

网友T:
我刚成为你们网站的会员,希望能在这里学到更多东西

网友T:
这里有PLC的视频教程吗?

网友U:
sm331连接pt100模拟量读入后数据为5000多,实际温度仅为40度左右,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按照西门子的手册pt100读入的模拟量好像应该是温度×10

网友R:
我刚开始学,会不会把条件放宽点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