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触摸屏和组态软件怎么显示浮点型数据后的小数

楼主(2008-01-10):
用触摸屏和组态软件怎么显示浮点型数据后的小数啊?

网友A:
写的不标准。没答案。

你用的什么东西自己清楚了,别人还不清楚。你要描述清楚,让别人知道你的问题所在【点】,你一下弄个面上的问题,谁有空给你说。触摸屏一大堆,组态软件也一打,别人哪有穷功夫给你挨个说。

网友B:
在组态的时候都有数据格式可以选择。

网友C:
触摸屏读取PLC中的数据后,显示时可以定义小数点的位置,相当于把读出的数据缩小10、100、1000。。倍。

组态软件不太了解,不知道可不可以显示浮点数。

实在不行,可以自己编个程,巧妙的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