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如何一键切换状态

楼主(2008-01-12):
按一下按纽(如X0),就是手动(自动)

再按一下按纽(还是X0),就换成自动(手动)

小弟新手,麻烦下各位,要怎么编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12 11:08:45编辑过]

楼主:
顺便再问下..三菱的PLC模拟软件哪有下? 找了几个, 都是有病毒的.不敢下

编出程序后,没法测试行不行

网友:
用ALP指令就行了

网友:
ALP 是什么指令哟。应该是ALT指令把,表示交替输出。

网友:
用ALT交替输出指令

网友:
用交替输出指令ALT

网友(2008-03-26):
不用交替指令也能做到,用三菱的指令说明下.
LD X0
OUT M0
LD M0
ANI M1
LDI M0
AND M1
ORB
OUT M1
M1用于手动/自动状态转换

网友:
对于此段不明的话,结合扫描周期来判断\"\"

网友:
为什么不用一个三位选择开关啊,不就不用这么麻烦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