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是如何在设备之间传递的??

楼主(2008-01-12):
本人对通信知之甚少,想请教:一个示波器中数据(示波器有RS232接口):18.6是如何通过RS2329针)传给PLC的。有人说是用BCD码,也有人说是用ASC‖码,我十分想了解其中的过程!!!,问了几个学计算机的敢说不清,请高手赐教!!

网友:
通讯是采用的232格式,采用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要看PLC接受到数据后怎么处理。如采用的ASCII码的,把接受到的数据减去48就得到了PLC所需要的十进制数。如采用的BCD码,采用PLC中的二进制转换十进制指令就可以转换为PLC所需要的十进制数。

所以我认为需要看PLC的程序判断出此通讯采用的是哪种方式。

楼主:
多谢!其实我是想了解:18.4这个值经过怎样的过程才能在设备之间传输.如能指教不胜感谢!!

楼主:
???????

多谢!其实我是想了解:18.4这个值经过怎样的过程才能在设备之间传输.如能指教不胜感谢!!\"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网友(2009-01-10):
用三菱的RS指令就可以读取示波器的数据,但前提是要知道示波器的指令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