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映像寄存器状态的掩藏

楼主(2008-01-13):
映像寄存器状态的掩藏是什么啊,有没人知道。

网友A:
找到了关于这个的解释,在回答的你同时自我也学习了:

PLC的内部有许多存储单元,按其功能分为输入继电器、输出继电器、辅助继电器、定时器、计数器等,各自都对应着映像寄存器。按照PLC信息处理的规则,可编程控制器在程序运行的每一个周期内,输入映像寄存器的状态与其在程序中的位置无关,在整个工作周期内是不变的。而输出映像寄存器及辅助继电器的状态则是与其所处的位置不同而变化的。如果借助一些辅助继电器,把输入映像寄存器的状态暂时不记忆下来,在新的循环周期中使用,则有利于鉴别输入映像寄存器状态的变化,这就是映像寄存器状态的掩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