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求助]使用PLC时对周围工作环境有什么特殊要求没。

楼主(2008-01-13):
使用PLC时对周围工作环境有什么特殊要求没。

网友:
楼主是学生吧。

我们天天用PLC也还没总结过PLC的使用要求。

网友:
我们的PLC全部用在钢厂的炼钢车间里,环境极差。

但PLC的使用情况却很好,其实PLC挺皮实的,放心用吧!

网友:
所有的PLC样本手册中都有相应的技术规范。

在技术规范中,包括运输、存贮、工作的环境条件以及抗干扰--电磁兼容性。

如果使用环境达不到相应的要求,需要改善局部环境。象楼上的环境差,难道PLC是暴露运行?当然是增加屏柜等改善局部环境和增强抗干扰能力。

至于特殊要求,一般常见一点的就是宽温要求,一般常规的型号都是在0~55(也有60度的)度范围工作。宽温一般都是-10以下~70度以上,比如SIEMENS200系列就提供-25~70度的宽温型号,当然采购周期都回要增长,都是见单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