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输出继电器”和“继电器输出”

楼主(2008-01-13):
今天老师问了“输出继电器”和“继电器输出”的概念,不知道有什么区别没。

网友A:
输出继电器是从功能上讲的,相对于输入继电器属于PLC内部的,继电器输出,是一种电气形式有时也叫干接点输出,还有晶体管输出等等

网友B:
同意二楼观点

网友C:
输出继电器是一种工具,继电器输出是一种方式!

网友D:
在梯形图中,“输出继电器”是一种软继电器,用来其到输出控制作用,接通时,对应的输出即有输出信号。

“继电器输出”是指PLC采用的一种输出形式。是继电器触点的动作与否。

网友E(2009-03-24):
输入继电器和输出继电器均可认为是软继电器,每个对应PLC内部的一个寄存器,相当于开关,有0和1两种状态.输出继电器可带动外接负载

网友F(2009-04-30):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G:
二楼讲的很明白,楼主是新手啊,呵呵

网友H:
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

网友I:
以下是引用acedavid在2009-4-30 22:40:00的发言:

同意二楼的说法

基本同意

网友J(2009-06-13):
输入继电器是PLC的内部软输出,继电器输出指的是PLC点的输出方式,

网友K(2009-07-15):
同意以上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