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求助]光电开关有哪些技术参数

楼主(2008-01-15):
光电开关用得很多,具体有哪些技术参数啊?方便购买,也方便于选型使用。

网友:
输出形式,检测距离,检测方式等等。

网友(2008-02-15):
光电开关的品牌真是多啊。

网友:
光电开关的技术参数有:

1、动作距离:光电开关的动作距离是指当检测按一定方式移动时,从基准位置(光电开关的感应表面)到开关动作时测得的基准位置到检测面的空间位置。额定动作距离指接近开关动作距离的标称值。

2、回差距离:光电开关的回差距离是动作距离与复位距离之间的绝对值。

3、响应频率:光电开关的响应频率按规定的1S的时间间隔内,允许光电开关动作循环的次数。

4、输出状态:光电开关的输出状态分常开和常闭两种。当无检测物体时,常开型的光电开关所接的负载,由于光电开关内部的输出晶体管的截止而不工作,当检测到物体时,晶体管导通,负载得电工作。

5、检测方式:光电开关的检测方式根据光电开关在检测物体时,发射器所发出的光线被折回接收器的途径不同,可分为漫反射式、镜反射式、对射式等。

6、输出形式:光电开关的输出形式NPN二线、NPN三线、NPN四线、PNP二线、PNP三线、PNP四线、AC二线、AC五线(自带继电器)及直流NPN/PNP/常开/常闭多功能等几种常用的输出形式。

7、防护等级:外壳封装防护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