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冗余控制系统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8-01-15):
PLC冗余控制系统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简单的理解就是:通过将发生中断的单元自动切换到备用单元的方法实现系统的不中断工作,通过部件的冗余实现系统的高可靠性。

网友:
为了不让设备停止运转,在某个器件出现故障时,系统会自动切换到备用系统。这就是冗余系统吧。是我的了解。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2008-07-16):
S7-300DP系列和400系列都具有软冗余的功能~~

网友:
300只能做软冗余

400才能用硬冗余

网友:
S7-400的plc可以利用光纤和通信卡实现实施冗余。我刚用了一套,效果不错。

网友(2008-09-09):
\"发贴心情\"
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