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大虾虚心请教!

楼主(2008-01-16):
小弟欲设计一个将输入4~20mA(PLC模拟量模块输出的信号电流),转换为输出为0~0.8A(DC24V)的电路。在下刚入门,才学识浅,敬请各位走过,路过的大虾指点一二,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大虾们,小弟愚钝,请指点一二.

网友B:
必须对应扩大吧.

网友A:
首先感谢您,终于有人给我回帖了。

对,必须对应扩大,成线性。

输出是DC24V, 0~0.8A。 我需要用PLC 电流信号控制一磁粉离合。

输入与输出要对应。

请您指点。

网友B:
先放大电流,在驱动电阻,电阻在取分压。你查一下放大电路,驱动侧改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我刚才搜索了一下,下面例子供提示。

   \"\"/

电路如图6.4所示,当IR一定时,IC2可确定为:

  \"\"/

可见,利用两管基-射电压差 VBE可以控制I0。由于 VBE的数值小,用阻值不大的Re2即可得微小的工作电流--微电流源。

\"\"/

例:电路如图6.5所示,

   \"\"/

已知:BJT的参数相同,求各电流源与参考电流的关系。

   \"\"/

三、电流源的主要应用-有源负载

  前面曾提到,增大Rc可以提高共射放大电路的电压增益。但是,Rc不能很大,因为在集成工艺中制造大电阻的代价太高,而且,在电源电压不变的情况下,Rc越大,导致输出幅度越小。那么,能否找到一种元件代替RC,其动态电阻大,使得电压增益增大,但静态电阻较小。因而不致于减小输出幅度呢?自然地,我们可以考虑晶体管恒流源。由于电流源具有直流电阻小,交流电阻大的特点,在模拟集成电路中广泛地把它作负载使用--有源负载,如图6.6所示。

     \"\"/

返回

第三节 差分式放大电路

基本概念:

  \"\"/
  图6.7表示一个线性放大器,它有两个输入端, 分别接有信号vi1和vi2;输出端的信号为vo。在电路完全对称的理想情况下,输出信号电压可表示为 \"\"/

  式中AVD是差分放大器的差模电压增益。可见电路的两个输入端所共有的任何信号对输出电压都不会有影响。但在一般情况下, 实际的输出电压不仅取决于两个输入信号的差模信号vid,而且还与两个输入信号的共模信号vic有关,它们分别是
       \"\"/
  当用差模信号和共模信号表示两个输入信号时,有

     \"\"/

  在差模信号和共模信号同时存在时,对于线性放大器而言, 可以利用叠加原理来求出总的输出电压,即 \"\"/
  式中\"\"/ 为差模电压放大倍数,\"\"/ 称为共模电压放大倍数。

网友A:
谢谢!

这个在模拟电子教材里有吧.

呵呵,不过我是许久未曾和他们谋面了.

网友B:
在网上搜索一下有很多电子版的。偶尔学习下很不错的。我其实也忘记了。不用肯定会忘记的。

网友C(2008-03-10):
好帖
很好帖
确实好帖
少见的好帖
真 tmd 好帖
难得一见的好帖
千年等一回的好帖
好得不能再好的好帖
惊天地且泣鬼神的好帖
让人阅毕击掌三叹的好帖
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好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