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西门子S7300的编程电缆与S7200的CPU通讯

楼主(2008-01-20):
做电气工程师最大的烦恼是:电脑包里或抽屉里塞满了各种品牌PLC的编程电缆,没办法彼此不通用,不过西门子S7300/400的通讯电缆可通用西门子的S7200的CPU,可能还有很多朋友不知道,所以特地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通讯电缆的型号如下:

SIMATIC S7

PC ADAPTER USB (必须是USB接口的电缆,老的RS-232的不行)

6ES7 972-0CB20-0XA0

SVP TN526449

网友A:
用西门子S7300的编程电缆与S7200的CPU通讯,要重新设置PG/PC接口,如果原来是PC/PPI cable(PPI)的要改成PC Adapter(PPI),如果你的电脑中没有PC Adapter(PPI),那是因为你还没有把S7300的编程电缆插到你电脑的USB接口,并且还要安装USB编程电缆自带的软件;装完软件后,你还必须把它连到CPU上面,并把CPU送电,这时你的电脑会发现新硬件,自动安装完后,你会发现PC Adapter(PPI)已经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