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怎么删除多余的串口

楼主(2008-01-20):
当将PLC与电脑连接设置好串口,比如COM5

下次再连接的时候如果要在设置串口的话 COM5好像就不能用了哈 必须用另外一个串口比如COM6才能进行通信

但是COM5还是在那个串口的下拉菜单里 这样日积月累会出现好多的串口

请教大虾们有没有办法删除掉多余的串口呢 最好是始终默认一个串口

本人是小虾米 请教~~

网友:
没碰到过,我的只有COM1。

网友:
通过桌面上“我的电脑”属性进入“设备管理器”,选择默认串口,删除串口等操作。

楼主:
下午去试一试楼上大虾的搞法 设置默认串口??

楼主:
搞定了 楼主强我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