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欧陆直流调速器监控软件CELite+

楼主(2008-01-21):
[upload=rar,欧陆直流调速器监控软件celite+ver3.0.60+590+中文使用手册.part01.rar]viewFile.asp?ID=3903[/upload]
[upload=rar,欧陆直流调速器监控软件celite+ver3.0.60+590+中文使用手册.part02.rar]viewFile.asp?ID=3904[/upload]
[upload=rar,欧陆直流调速器监控软件celite+ver3.0.60+590+中文使用手册.part03.rar]viewFile.asp?ID=3905[/upload]
[upload=rar,欧陆直流调速器监控软件celite+ver3.0.60+590+中文使用手册.part04.rar]viewFile.asp?ID=3906[/upload]
[upload=rar,欧陆直流调速器监控软件celite+ver3.0.60+590+中文使用手册.part05.rar]viewFile.asp?ID=3907[/upload]

网友A:
???????????CELite

[upload=rar,欧陆直流调速器监控软件celite+ver3.0.60+590+中文使用手册.part06.rar]viewFile.asp?ID=3912[/upload]
[upload=rar,欧陆直流调速器监控软件celite+ver3.0.60+590+中文使用手册.part07.rar]viewFile.asp?ID=3913[/upload]
[upload=rar,欧陆直流调速器监控软件celite+ver3.0.60+590+中文使用手册.part08.rar]viewFile.asp?ID=3914[/upload]
[upload=rar,欧陆直流调速器监控软件celite+ver3.0.60+590+中文使用手册.part09.rar]viewFile.asp?ID=3915[/upload]
[upload=rar,欧陆直流调速器监控软件celite+ver3.0.60+590+中文使用手册.part10.rar]viewFile.asp?ID=3916[/upload]

网友A:
???????????CELite

[upload=rar,欧陆直流调速器监控软件celite+ver3.0.60+590+中文使用手册.part11.rar]viewFile.asp?ID=3921[/upload]
[upload=rar,欧陆直流调速器监控软件celite+ver3.0.60+590+中文使用手册.part12.rar]viewFile.asp?ID=3922[/upload]
[upload=rar,欧陆直流调速器监控软件celite+ver3.0.60+590+中文使用手册.part13.rar]viewFile.asp?ID=3923[/upload]
[upload=rar,欧陆直流调速器监控软件celite+ver3.0.60+590+中文使用手册.part14.rar]viewFile.asp?ID=3924[/upload]
[upload=rar,欧陆直流调速器监控软件celite+ver3.0.60+590+中文使用手册.part15.rar]viewFile.asp?ID=3925[/upload]

网友B(2008-05-11):
文件发现病毒,已经处理成功,可以下载了

下面是FTP下载地址:

../下载区/变频器/欧陆直流调速器监控软件CELite+ver3.0.60+590+中文使用手册.rar

网友C(2009-05-27):
谢谢,应该没病毒了。

网友D:
顶了,谢谢了,知道线怎么做吗

网友E(2009-07-18):
好东西,绝对的好东西

下载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