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传输设置怎么不能用了哈

楼主(2008-01-22):
我把传输设置设置好了以后,也把程序写进去了 后来我把串口线断开了 电脑背回去了以后

晚上回家又改了下程序 但是今天过去脸上PLC以后 那个传输设置就是灰色的了 不能用了哈

我用的版本是8.0的 写入的时候提示 使用了不正确的串口 但是传输设置的地方灰色了 那请问下

在哪里改这个设置啊 ~~我问了同事 他们也说以前碰到过这种情况 解决办法就是新建一个项目 然后把

程序拷贝过去就行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办法有点麻烦啊特别是程序比较长的时候 我想请教一下有没有别的方便一点的办法的哈 ~

网友A(2008-05-25):
我已经知道办法了撒 装个仿真软件 一旦出现这个情况的话就先开仿真

然后关掉就可以了 我是问了技术支持才晓得的 ho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