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断了会有什么现象??

楼主(2008-01-25):
假如三相四线电源和单相电源在使用过程中零线突然断掉了,会出现什么现象!!请高手门指教!!谢谢!!

网友A: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B:
如果是工作接零的话,断了就不工作(220V),

如果是保护接零的话,就没关系,

网友C:
顶一个楼上的!!!

网友D:
单相电源在使用过程中零线突然断掉了设备停止工作,

三相四线电源在使用过程中零线突然断掉,如果三相负荷不平衡会造成中性点电压飘移,严重的话会烧毁设备

网友E:
同意5楼的

网友F:
有点道理!!

网友G:
支持五楼的说法

网友H:
支持5楼的观点

网友I:
5楼非常棒,考虑周全!!

网友J:
(1)单相设备的零线断了表现为:A:设备无法工作.B:负载后的零线(到断点为止)对地为220伏.

(2)三相四线制零线断了表现为:A:三相平衡设备(如三相电机)没有影响.B:三相四线供电的单相设备有可能工作在线电压上导致设

备烧坏. C:三相负荷不平衡会造成中性点电压飘移,严重的话会烧毁设备

网友K(2008-02-26):
如果不平衡的话,零线就会有点,也就会冒火花,严重时损坏设备。

网友L:
应该是5楼说的这样吧。

网友M:
5楼非常棒,考虑周全,会造成零点飘移

网友N:
单相电源在使用过程中零线突然断掉了.假定在变压器零线端断了.那么整个单相电网电压将升高.

网友O:
还有一种情况,如大楼三相四线制供电,如果有一层到总的零线断了的话,会造成该层供电为380V,直接烧掉所有灯之类常用电器,恐怖喔!

网友P:
单相电源在使用过程中零线突然断掉了设备停止工作,

三相四线电源在使用过程中零线突然断掉,如果三相负荷不平衡会造成中性点电压飘移,严重的话会烧毁设备

我单位是三相四线假五线就是工作和保护同用一个零线断掉了设备外壳可能就会带电 或是感应电压,人摸会有触电的感觉

网友Q(2008-04-01):
want to study siemens

网友R:
5楼的说的更全面,顶一下

网友S:
同意五楼的,同时,如果设备是三相四线电源的话,它的控制回路可能是单相的。如果零线断也会导至设备停机。。

网友S:
同意五楼的,如果设备是三相四线电源,控制回路可能也是单相的,若零线断设备也会停机

网友T:
看情况了,关键是保护措施,有时候野外施工断一二根线是家常便饭

网友U(2009-06-27):
我想就是这样的解释了

网友V:
五楼的说的对。。。。

网友W(2010-01-03):
当零线断掉时会使得接在两相之间的单相电器形成窜联接在380V上,功率小的电器由于阻抗比功率大的电器大,所以分得的电压高,会造成过压烧掉。

网友X:
[??]??????????,???????,??????????,????????????,?????????,???

零线断了在不同线路中有不同的表象。如果负载是220伏的电压,则会使负载不能工作。如果是机床的零线断了机床将失去保护接零作用和防干扰作用。如果负载是星形接法的负载,将使负载承受更高电压而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