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wcc与s7-300的高手给解释下!谢

楼主(2008-01-26):
我公司采用wcc与s7-300控制工艺流程,但昨天出现了wcc监控画面上的有关设置数据变为*****,我怀疑wcc与s7-300失去了连接!
请问怎么弄回来!
我本人不是太懂以上俩软件(由于没有学习的条件,以后会很学习一把的),希望高手给做下详细的解释!
注:一般监控系统,装有以上俩软件,还装什么辅助软件吗?是不是还有Simatic Manager(这个软件是做什么的,给解释下!)。

网友A:
出现这样的情况,一般是通讯出现了问题

建议检查一下通讯电缆和通讯设置

网友B:
Simatic Manager是许可证管理软件

应该是通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