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PLC上所遇问题

楼主(2008-02-10):
大 家好,我在用PLC的时候,所遇的一个问题:(采用零相位的时候,PLC是继电器型输出,PLC工作的时候,输出点上没输出时,电压是220V,输出点上有输出时,电压是55/110V,但是整个工作是正常的 .

在PLC之前是一个380V变220V的变压器,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说的意思还是有点含糊,“采用零相位”是什么意思哟?你说的电压是指PLC的输出点(Y0)与公共端子(COM)之间的电压吗。

你那个应该是电路方面的问题,或者说不是问题,是你自己没搞懂PLC输出部分的原理。继电器输出的PLC输出点只是一组组的机械触点,是无源输出的。

楼主:
采用零相位”是指公共端子(COM....\"电压是我用电笔测的\"...测的PLC的输出点Y

PLC输出部分上每一个 都有电220/110/55,。

楼主:
还是要谢谢你帮我分析

网友:
难道你的变压器有问题?带不起负荷?

楼主:
我公司用的PLC前都有一个变压器380V变220V,是什么原因?可不可以直接用工作零线?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2-12 16:26:04编辑过]

网友:
使用380变220,实现外围电路和PLC供电之间的隔离。外围电网的N线有的时候就是导火索,尤其是外围三相负载不平衡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