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gsvr32使用方法andRegsvr32命令修复系统故障

楼主(2008-02-15):
  使用过activex的人都知道,activex不注册是不能够被系统识别和使用的,一般安装程序都会自动地把它所使用的activex控件注册,但如果你拿到的一个控件需要手动注册怎么办呢?如果修改注册表那就太麻烦了,在windows的system文件夹下有一个regsvr32.exe的程序,它就是windows自带的activex注册和反注册工具。它的用法为:
  “regsvr32 [/n] [/i(:cmdline)] dllname”。其中dllname为activex控件文件名,建议在安装前拷贝到system文件夹下。
  参数有如下意义:
  /u——反注册控件
  /s——不管注册成功与否,均不显示提示框
  /c——控制台输出
  /i——跳过控件的选项进行安装(与注册不同)
  /n——不注册控件,此选项必须与/i选项一起使用

Regsvr32命令修复系统故障
Regsvr32命令是 Windows系统提供的一个实用工具,它用来向系统注册控件或者卸载控件,利用该命令,可找回系统丢失的功能。Regsvr32命令以命令行方式运行,其命令格式为:Regsvr32 Filename, Filename是控件文件名,不带参数 u 就是注册控件,带参数 u 就是卸载控件。
l.恢复图片预览功能: Windows XP的图片预览功能,对应的控件文件为 thurnbvw.dll。 如果该功能损坏,可单击“开始”一“运行”, 在“打开”框中输人:" Regsvr32 Thurnbvw. dll" ,单击“确定”执行命令,这时就会弹出提示框: "DllRegisterServer in Thumbvw.dll succeeded.",这表明控件注册成功。重新启动电脑,WindowsXP 的图片预览功能便恢复了。
  2. 恢复ZIP功能:Windows XP系统提供了ZIP功能,虽然功能不算强大,但不需要第三方软件就可打开ZIP文件,而且可以把ZIP压缩文件当作文件夹使用,也算是比较方便、实用的功能。如果该功能损坏,可在运行框中执行“Regsvr32 ZIPfldr.dll”命令,然后重新启动电脑即可恢复。
3.恢复IE新窗口打开超级链接功能:在IE中有两种超级链接,一种是在当前页面跳转的链接,另一种是弹出新窗口的链接,对第一种链接也可按住Shift键在新窗口中打开。很多人都遇到过不能在新窗口打开链接的麻烦事儿,这个问题也是因控件注册信息丢失引起的。解决办法是:在运行框中分别执行三个命令:“Regsvr32 Actxprxy.dll ”、“Regsvr32 Shdocvw.dll”、 " Regsvr32Oleaut32.dll ”。一这三个控件注册成功后,重新启动电脑, IE 就恢复正常了。
  4.恢复FSO功能:现在有很多人利用自己的电脑建论坛、网站,论坛或者动态网站程序都可进行在线文件管理,管理员通过页面就可操作文件,但经常有人反映自己的论坛、网站不能在线管理文件,这是因为服务器的FSO功能没有开通或者出现故障,解决办法是:在服务器的运行框中执行“Regsvr32Sorrun.dll " ,最后重启服务器即可开通/恢复FSO功能。
  5.恢复在线升级功能:在Windows的“开始”菜单的顶端,有一个“WindowsUpdate”项,可以快捷的对系统进行在线升级打补。但有时会发现无法进行在线升级,要解决这个故障,只要在运行框中执行 " Regsvr32Wupdinfo.dll " ,重启电脑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