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EM277如何通讯

楼主(2008-02-18):
[replyview]WinCC与EM277如何通讯解答之一: WinCC 与S7200 通过PROFIBUS 通讯1.        拷贝EM277的GSD文件至硬盘\Sinec\ComPB.nt\gsd 路径下. 2.        启动Start → SIMATIC TSIMATIC NET → ComPROFIBUS 3.        File → Scan GSD ,此后在 ComPROFIBUS的从站中EM277成为可选项
                                4.        New → 选择Master为SOFTNET-DP,选Slave为SIMATICT Slave地址 → 选择 EM277→PROFIBUS-DP→Configure → slot 0 → order No. → 8 bytes out/8 bytes in → Auto Addr. → OKTParameterize → I/OT offset,offset设为0,即通讯映象区从VB0开始。
                                5.        File → Export → NCM File
如:c:\sinec\ComPB.nt\ncm\EM277.Ldb 6.        Set PG/PC interface。
选择CP_L2
CP5611(PROFIBUS-DP Master)
选择properties,在对话框中填入c:\sinec\ComPB.nt\ncm\EM277.txt(需完整路径)。
                                7.        WinCC中在Tag Management 选择PROFIBUS-DP。
WinCC中无CP5611的选项。若使用CP5611可选CP5412替代
→New Driver Connection中将EM277站号填入 Slave address of EM277。
→在system parameter 填入CP5412的地址;config file 中填入 ComPROFIBUS中输出的txt 文件及其完整路径。
                                <span style="FONT-SIZE: 9pt; FONT-FAMILY: 宋体;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font-kerning: 1.0pt; mso-bid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新的Connection <span style="FONT-SIZE: 9pt; FONT-FAMILY: 宋体;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font-kerning: 1.0pt; mso-bid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中作Tag. [/replyview]

网友(2009-05-30):
这确实是个好东西

网友:
WINCC?S7-200PLC??

网友:
h h h h h h

网友(2009-12-13):


网友(2010-06-02):
日常保养,学习一下

网友(2010-09-24):
回复 楼主:

网友:
更新版本 V3.0.3 (6ES7 315-2AH14-0AB0)

更新版本 V3.0.3 (6ES7 315-2AH14-0AB0)
以上的新 CPU 版本不包含任何新功能。 STEP7 和向上兼容性的注意事项:
要操作该 CPU,需要安装带有合适 HSP 的 STEP7 V5.2 SP1 或更高版本。建议安装硬件支持包 HSP 177。 固化程序更新版本 V3.0.3 包含以下更正:
  • 如果从站不再能访问,例如,由于断开了总线电缆的连接,则现在 CPU 中的过程输入映像寄存器会安全切换为假。
  • 现在,通过 SFC14 读取 4字节,也会正确提供后 2 个字节的值。
  • 现在可在同一个循环中通过 SFC “Delete DB”和“Create DB”来删除或创建相同编号的 DB。
  • 如果 OB35 编程设定了最大为 5ms 的小时间间隔,则当交叉装载块时,CPU 将不再因 OB 请求错误而偶尔进入 STOP 模式。
  • 固化程序版本的上传不会再中断并产生消息 13:4759 “The firmware was not accepted by the module” (模块不接受该固化程序)。
  • 现在可正确执行连续分配 3 个或 3 个以上的连续位 (例如,0.0、0.1、0.2...)。
  • 现在数据类型 Character 也可用于 SFB 52 和 53 中的 ANY-Pointer。
  • 当通过间接访问“AUF  DI [DBW x]”打开 DB 时,CPU 将不再会因为区域长度错误而进入 STOP 模式。
  • 当使用 SFC 22 和 23 并交叉装载一个刚刚在 RUN 模式中删除的 DB  时,将不会出现偶发故障 Z1=F004 或 Z1=4111。
  • 如果 DB 可用,则 SFC 24 “TEST_DB”将始终提供 DB 的正确长度,而与后者的存储属性或并行调用的 SFC83 无关。

网友:
新版MMC卡读写备份软件,支持密码获取

新版MMC卡读写备份软件,支持密码获取

网友:
这确实是个好东西

这确实是个好东西

网友A(2010-11-13):
看一下ok?

网友A:
同一天过后

网友B:
怎么看不到

网友C(2011-03-24):
正好要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