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讨论]三菱FX1S面板上的两个模拟电位器应如何利用?

楼主(2008-02-20):
三菱FX1S面板上的两个模拟电位器应如何利用?哪位最好有实例说明!多谢!

网友A:
通过调节这2个电位器,能改变PLC内部2个特殊地址的值,具体如何利用,还是看你自己想需要吧,说得简单点,就是2个地址,具体值可以有电位器控制。这2个电位器对应的地址是:D8030和D8031,其模拟值是0至255的整数值。

网友B:
支持楼上的观点

网友:
这两个电位器是可以调整D8031 D8030的。

网友C:
已阅,多谢版主了!

网友D:
最好要有实例梯形图说明

网友E:
不懂能说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