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空压机能省多少电

楼主(2008-02-24):
一台大功率空压机定频改变频能省多少电?

网友A:
查找了资料,有结果了:

通过大量实例过程中实测,多数压缩机在使用变频调速后,节电率在20%左右。并且控制质量大为提高,可使压缩空气的压力始终保持恒定。

网友B(2008-04-12):
真的吗??不一定吧。。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如果车间用气量大。。节约的电还不够买变频器的吧。。

网友C:
支持。任何没有绝对的。

网友D:
有点不对哈 我们公司其中一台空压机安装了变频器(6.3KV,315KVA)的, 很省电的。 能省电大约60%。闭环运行的

网友E(2008-10-25):
10楼的兄弟说的也有理哦!

网友F(2009-11-30):
我想不明白用上变频以后为什么会省电。

风机我还是可以理解的,有没有详细一点的说明呢。

网友G:
不能省到电,它只作起动时,和运行时有很好地保护电网稳定,对你所用的气量需要调整也就可以省到电了

网友H(2010-01-28):
个人认为只是可以实现电机和空压机更好的阻抗匹配。。保障气压稳定,把不必要的电机动力省下来。。答到省电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