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有一段看不见有人可以帮忙吗?

楼主(2008-02-25):
[upload=jpg,20080225092919343.jpg]UploadFile/2008-2/20082259321325782.jpg[/upload]
先谢谢了。

网友A:
编译一下看看情况再说。

网友B:
是一个厂家编好的程序,可以正常运行。只是不知为什么会有一段程序看不见。

网友C:
看不见的部分你确定有程序吗。在转换所编写的程序后程序步应该是连续的。

很少碰见这样的情况哟。看看是不是你的版本和厂商编程序时的版本不一样。

网友B:
以下是引用wgsjzit在2008-2-25 23:19:00的发言:

看不见的部分你确定有程序吗。在转换所编写的程序后程序步应该是连续的。

很少碰见这样的情况哟。看看是不是你的版本和厂商编程序时的版本不一样。

不敢确定,程序是从PLC直接下载来的,就是没碰见过 这种情况,

网友D:
比较诡异,可能是软件版本的问题!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加密?

网友A:
记得三菱是由这样的情况,但那是同一个网络内行数有限制的问题。我发的BLOG有这样的文章。

网友E:
没有碰到过,学习

网友:
真新鲜~!第一次见到这样的。

网友F:
没碰到过.

网友G:
软件问题.我碰到过

网友H(2008-06-01):
我也见过,而且还空了两行

网友I:
是不是你的软件版本太低啊,以前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不过看数字编号中间的这段程序还不少哪。

网友J(2009-08-25):
换个软件试试先~!!

网友K(2009-10-17):
听过,不确定是否真实

网友L:
第一次听说这种现象,想知道这原因

网友M(2009-11-30):
把梯形图转换成指令就看到了

网友N(2010-01-25):
????????

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