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在WinXP上运行原装Vista边栏

楼主(2008-02-25):
Vista系统以其豪华的主界面与新功能受到大家的好评,其中边栏(注:在Windows Vista中文版中Sidebar正式译为“边栏”,非“侧边栏”)就是Vista系统推出的一个新功能。通过边栏用户可以简单、高效的管理自己的电脑。但是该组件只提供给Vista。

  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升级Vista的用户就不能够享受Vista边栏带来的便利吗?当然不是!网上有高人把边栏从Vista中提取出来,使得XP系统用户也可以使用该功能了。下面就请大家随笔者一起来体验XP系统运行“原装”Vista边栏的感受吧。

一、Vista边栏安装及运行概况

  安装该工具需首先升级浏览器为IE7,否则一些小工具可能会不正常运行。(下载并安装IE7

  解压下载回来(点击这里下载侧边栏)的Vista边栏文件压缩包,可以看到一共有Sidebar_XP-Extras与Sidebar_XP-Install两个可执行文件。先运行前者,安装必需的英文字体与Visual C++8.0,后安装Sidebar_XP-Install。按照提示一路点击“下一步”即可完成安装过程。

  安装完成后,Vista边栏会自动运行,效果如图1所示。

图1 Vista边栏效果

  除了可以在边栏显示外,你还可以把自己喜欢的小工具随意拖到桌面上(如图2)

小工具在桌面上效果

图2 小工具在桌面上效果

二、为边栏添加小工具

  你可以根据自已的需要,自定义添加需要的小工具。只要点击边栏顶部的“+”号,或是在空白处点击右键,在弹出菜单中选择“添加小工具”菜单,就可以弹出“小工具库”窗口(如图3)。

小工具库窗口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2-25 20:12:43编辑过]

网友A:
http://gallery.microsoft.com/Vista.aspxVista.aspx

图3 小工具库窗口

  在小工具库窗口中,选择要添加的小工具,双击后即可把其添加到侧边栏中,点击窗口底部的“显示详细信息”按钮后,在你选中小工具时,会在下方显示出对该小工具的简要说明。

  另外如果你认为小工具库中的小工具不能够满足你的需要,还可以点击窗口右下角的“获取更多在线小工具”链接,或是直接访问,来到微软的小工具官方主页http://gallery.microsoft.com/Vista.aspxVista.aspx(如图4)。在这里选择自己需要的小工具,然后点击“下载到边栏”链接,即可下载该工具,然后添加到小工具库中以备用户使用。

\"微软官方提供更多的小工具\"

图4 微软官方提供更多的小工具

三、调整边栏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自由的调整设置小工具的位置及显示的内容,在这里以RSS源阅读器为例进行说明,当你把鼠标移动到RSS源阅读器时,就可以在右侧看到三个按钮,其功能分别依次为“关闭”、“设置”、“拖动”功能(如图5)。

\"小工具调整设置按钮\"

图5 小工具调整设置按钮

  点击关闭按钮,可以关闭当前的小工具,从边栏中移除该小工具,点击设置按钮,用来设置该小工具显示的内容、格式、数据源等(如图6),当点击下面的拖动按钮,可以拖动该小工具来调整其在边栏的位置,甚至还可以拖动该小工具到桌面上。

\"小工具属性设置窗口\"

图6 小工具属性设置窗口

除了可以调整小工具外,你也可以对边栏进行设置,右键点击系统托盘图标,然后选择“属性”菜单项,即可打开侧边栏属性设置窗口(如图5)。

\"边栏属性设置窗口\"

图7 边栏属性设置窗口

  在这里你可以设置边栏是否随Windows一起启动,还可以设置边栏的显示位置、是否置顶,维护正在运行的小工具等。

四、系统资源占用及总结

  Vista边栏为用户操作电脑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但是运行该工具时占用系统资源情况如何呢?是否与一些桌面工具那样占用巨大的虚拟内存呢?笔者在同时开启了八个小工具的情况下,发现Vista边栏运行时有两个进程,总共占用的内存与虚拟内存为53MB与38MB,有时候占用资源更大一些,这对于一般用户来内存花销非常大,如果没有1GB的内存,在运行时会感觉到机器运行缓慢。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2-25 20:12:04编辑过]

网友A:
从上面的试用可以看出,从Vista中提取的边栏,能够稳定的运行在Xp系统下,比其它模仿程序要好许多,可以说该工具满足了现在不能升级到Vista系统的用户使用边栏的需求

网友A:
工具是比较不错!我再用!

网友B:
这个很好,我也用上了。

界面友好。占资源也不多。还有些小游戏。

网友C:
里面有个报时的功能,比较不错!每十五分钟报一次,虽然比较烦人,但是能告诫你自己,“15分钟过去了,再不要浪费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