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变频器转折频率的一点体会

楼主(2008-02-27):
[replyview]

用过LG变频器的人都知道:它有FU1-20 最大频率、FU1-21 转折频率、FU1-22 初始频率等。

最大频率是变频器的最大输出频率,这个频率不能超过电机的额定速度;

转折频率是变频器输出额定电压的频率,在使用50HZ电机的情况下,设定成50HZ

初始频率是变频器开始输出电压的频率,如果运行频率设定低于初始频率,变频器不输出电压。

这里说说FU1-21 转折频率:

1. 作个实验:采用三相电机750W,变频器750W,把转折频率设定成40HZ,运行频率设定成40HZ(或30HZ),上电运行,用变频器监测电流为2.9A,电机运行几分钟后过热,变频器也发生过热报警。

2. 把电机直接用空气开关控制,上电运行,用钳形电流表监测电流为1.1A,长时间运行,为发生异常。

3. 还是采用变频器控制,把转折频率设定成50HZ,运行频率设定成40HZ(或30HZ),上电运行,用变频器监测电流为1.1A,电机、变频器运行正常。

看以看出:转折频率设定成50HZ,电机运行的电流与电机正常运行的电流(1.1A)是一致的,电机、变频器运行正常。

所以LG变频器的FU1-21 转折频率是不能随意修改的。

[/replyview]

网友A(2008-04-08):
我想找个工控维修高手,加我QQ306497293我想找个工控维修高手,加我QQ306497293我想找个工控维修高手,加我QQ3我想找个工控维修高手,加我QQ30649729306497293我想找个工控维修高手,加我QQ306497293在苏州工作,一起合作发展,

网友B(2009-06-02):
很想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