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使用正航A5系列PLC的模拟电位器来调整参数

楼主(2008-02-27):
摘要:A5系列PLC是完全由正航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高性能PLC,其CPU模块上有两个模拟电位器。用户可以使用这两个模拟电位器来调整程序内的一些常用参数。
关键词:正航 A5 PLC 模拟电位器 调整参数
正文:
A5系列PLC是完全由正航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高性能PLC,其CPU模块上有两个模拟电位器。用户可以使用这两个模拟电位器来调整程序内的一些常用参数。例如,在某些场合,用户可能有某一个参数需要根据PLC工作的环境等实时进行调整。
下图为A5系列中的一款PLC的CPU移去上面盖板和扩展口盖板后的前面板正视图,包括运行开关,顶调电位器,CPU型号标签,信号线连接端子、I/O状态指示灯、编程口、CPU状态指示灯、扩展总线接口等几个部分。

图表 1 CPU前面板示意图
如上图所示,A5的模拟电位器位于A5系列PLC的右侧小翻盖下面,使用小十字螺丝刀可以进行旋转调整。
当旋转调整这两个模拟电位器时,可以改变PLC内部的两个字节SMB28和SMB29的值,使这两个字节的值从0—255变化。在程序中可以使用此方法调节参数。
例如,我们需要编程实现如下功能:
当输入点I0.0有输入后,进行计时,计时值到,Q0.0输出
当输入点I0.0断开后,Q0.0立即断开
计时值可以通过模拟电位器进行调整,从2—6秒可变
我们使用电位器A(左边的电位器)来调整参数。当旋转左边的电位器时,SMB28的值会从0—255变化,而要求调整的定时值是2—6秒,当采用分辨率为100毫秒的定时器时,即要求调整的值是20—60。
因此我们做一个计算,设x为SMB28的值,y为我们需要的定时值,则
y=40*x/255+20
这样,当x=0时,y=20;当x=255时,y=60。
编程如下:

如果使用语句表,编程如下:
NETWORK 0
//将SMB28的字节值转换为字(双字节)值,放入vw0中,再乘以40,放入VW2,
//再除以255,结果放入VW4
LD SM0.0
BTI SMB28,VW0
*I VW0,40,VW2
/I VW2,255,VW4

NETWORK 1
//当I0.0有输入时,启动定时器T30,定时值是刚刚计算出的结果VW4
LD I0.0
TON T30,VW4

NETWORK 2
//定时时间到,输出Q0.0
LD T30
= Q0.0

网友A:
正航PLC我去学习下

网友B:
我正在学习,能请教吗?我是个初学者,我的QQ:32875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