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A系列的PLC用什么编程电缆?

楼主(2008-02-28):
三菱A系列的PLC用什么编程电缆,我用普通的SC-09的编程电缆不能通信。那位用过麻烦回复。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的吧,是不是你的线不好,还是PLC有问题吧。

网友B:
线已经换了2根都不行。这2根线在FX2上工作正常。

网友C:
通讯坏了

网友D:
可能是你串口坏了。也有可能是你的软件需要重新卸载了在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