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转帖]PLC个人经验点滴

楼主(2008-03-01):
一、时间继电器:

TON 使能=1计数,计数到设定值时(一直计数到32767),定时器位=1。使能=0复位(定时器位=0)。

TOF 使能=1,定时器位=1,计数器复位(清零)。使能由1到0负跳变,计数器开始计数,到设定值时(停止计数),定时器位=0。如下图:

图1:使能=1时,TOF(T38)的触点动作图

图2:使能断开后,计数到设定值后,TOF(T38)的触点动作图(其中T38常开触点是在使能由1到0负跳变后计数器计时到设定值后变为0的)

TONR 使能=1,计数器开始计数,计数到设定值时,计数器位=1。使能断开,计数器停止计数,计数器位仍为1,使能位再为1时,计数器在原来的计数基础上计数。

以上三种计数器可以通过复位指令复位。

正交计数器 A相超前B相90度,增计数

      B相超前A相90度,减计数

当要改变计数方向时(增计数或减计数),只要A相和B相的接线交换一下就可以了。

二、译码指令和编码指令:

译码指令和编码指令执行结果如图所示:

DECO是将VW2000的第十位置零(为十进制的1024),ENCO输入IN最低位为1的是第3位,把3写入VB10(二进制11)。

[replyview]

三、填表指令(ATT)

S7-200填表指令(ATT)的使能端(EN)必须使用一个上升沿或下降沿指令(即在下图的I0.1后加一个上升沿或下降沿),若单纯使用一个常开触点,就会出现以下错误:

这一点在编程手册中也没有说明,需要注意。其他的表格指令也同样。

四、数据转换指令

使用数据转换指令时,一定要注意数据的范围,数据范围大的转换为数据范围小的发注意不要超过范围。如下图所示为数据的大小及其范围。

(1)BCD码转化为整数(BCD_I)

关于什么是BCD码,请参看《关于BCD码》。

BCD码转化为整数,我是这样理解的:把BCD码的数值看成为十进制数,然后把BCD到整数的转化看成是十进制数到十六进制数的转化。如下图所示,BCD码为54,转化为整数后为36。

整数转化为BCD码(I_BCD)则正好相反,看成是十六进制到十进制的转化。

(2)整数转化为双整数(I_DI)

此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整数转化为双整数后,符号位被扩展,因为整数的精度小于双整数的精度,转化后,双整数除了表示整数的数值所占的位外,其余空位用符号位填充。如整数45转化为双整数后,基二进制表示为:2#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10_1101,而整数-45转化为双整数后则为:2#1111_1111_1111_1111_1111_1111_1101_0011。

五、避免重复使用PLC输出线圈

  基本逻辑指令中常开接点和常闭接点,作为使能的条件,在语法上和实际编程中都可以无限次的重复使用。

  PLC输出线圈,作为驱动元件,在语法上是可以无限次的使用。但在实际编程中是不应该的,应该避免使用的。因为,在重复使用的输出线圈中只有程序中最后一个是有效的,其它都是无效的。输出线圈具有最后优先权。

如图1和2所示。

图1:输出线路未重复使用   图2:输出线路未重复使用

  图1所示,输出线圈Q0.0是单一使用,表示I0.0和I0.1两个常开接点中任何一个闭合,输出线圈都得电输出。

  图2所示,输出线圈Q0.0是重复使用,在网络1和网络2中重复使用两次,目的和图1所示一样,要求I0.0和I0.1两个常开接点中任何一个闭合,输出线圈得电输出。

  首先需要肯定是图2所示的程序在语法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Q0.0重复使用的输出线圈中,真正有效的是网络2,网络1是多余的、无效的。也就是说,I0.0无论是闭合还是断开,都对Q0.0不起作用,Q0.0是否得电是由I0.1决定的。

  这是因为PLC在一个扫描周期中,PLC输出点的刷新是在程序执行完毕后执行的,在一个扫描周期中,即使I0.0闭合,I0.1断开,在PLC程序执行网络1时,输出点Q0.0映像存储器为1,在执行网络2时,输出点Q0.0映像存储器又变为0。程序执行完毕,PLC输出点才执行刷新,最终输出点Q0.0失电不输出。同理,在一个扫描周期中,I0.0断开,I0.1闭合,输出点Q0.0映像存储器最终为1,在PLC输出点执行刷新时,输出点得电输出。因此,图2所示的程序中,对Q0.0起作用的只是I0.1。

  因此,在PLC编程时,重复使用数出线圈。尽管在语法上是正确的,但是应该避免使用的。

六、合理组织编写梯形图的结构

  在编写梯形图时,宜将串联的回路写在上方,并联的回路写在左边。如图所示:

 采用右边的形式,可以减少PLC的扫描时间,可以让PLC拿更多的时间来处理输入、输出和通讯部分程序。这是因为,虽然是梯形图,PLC最终还是把梯形图转化为指令语句来执行,而右边的梯形图转化为语句后,显然比左边的要简化的多,这样就可以减少PLC的扫描时间。在比较大的程序中这点儿尤其显得突出。

七、合理使用指令减少PLC扫描时间

  PLC每种指令的执行时间是一定的,在编程时,一定要注意不要人为造成PLC的扫描时间加大。如下图所示:

  当I0.0闭合时,网络1的执行时间是0.37μs+55μs=55.27μs,而网络2当I0.0未动作时,执行时间是0.37μs。因此,当I0.0保持闭合的过程中,程序会反复执行网络1加法语句,会大大加长PLC的扫描时间。这时可以采用网络2的形式,仅在上升沿或下降沿时执行该加法语句,可以有降低PLC的扫描时间。

八、尽量避免形参不同时,多次调用同一子程序

  在程序中,多次调用同一个子程序,在语法方面没有什么错误,但我们要尽量避免这一做法,尤其是在带有形式参数时。下面通过一例来说明。如下图1所示,网络13和14都调用protection子程序,这时,网络14调用时protection子程序的运行状态如图2所示。我们注意到,网络14调用时的形参#protection的数值(1169,网络13调用该子程序时的参数值)并不是网络14调用protection子程序所要的数值(应是481)。这样,就会造成我们所不希望的结果。

[/replyview]

网友A(2010-05-14):
看看楼主高在哪里

网友B(2010-06-22):
从简单的学起!

网友C(2010-09-02):
此贴必火,先占位支持了,谢谢分享

网友C:
又一个精品。谢谢楼主,太谢谢了,支持

网友D:
百 夺喹呆在

网友E:
回复 楼主:

网友F:
把字体搞成黑体吧 看的俺眼花 学习下

网友G(2010-10-02):
就这么多啊?

网友H:
谢谢分享,拜读一下,

网友I(2011-03-28):
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J:
这些都是手册上有的,楼主实用了

网友K:
不错啊,很好的 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