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初学者买哪种PLC

楼主(2008-03-02):
请教一下高手,我是个初学者,想买个PLC来实践,听说三菱的比较简单易学,我该买哪个型号呢,价格大概是多少,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呢

网友:
如果想便宜点。学习用买台达的也不错。在语言指令上跟三菱的差不多。最小型的14SS,几百块钱。32EH的也才两千左右。非常实惠。

如果要三菱的,便宜的可以选FX1S-14MR 贵点的可选FX2N系列的。不过价格大概是台达的两倍。

要学习PLC方面的知识,当然只学习PLC编程方面是远远不够的。只买台PLC学习也是远远不够的。

其实实际中用PLC的项目,更多的部分是周遍设备,通讯等方面。

楼主:
多谢楼上的高手指点!

网友:
全是F3的呀,我觉得现在的应用多半还是逻辑控制上,以前产品可以完成控制,还是用以的产品好,省钱,呵呵

网友(2008-04-07):
西门子的不错,可以用模拟软件对程序进行模拟,

网友:
SIMATIC ProTool谁有

网友:
我没有奥 有的话一定共享出来啊

网友:
哪个朋友有啊?

网友:
你可以下载个仿真学习软件(三菱的就有个,我见过),没个品牌有很多系列,功能有强有弱,有的指令可能都很少用到,真要买台PLC都搞清楚也不容易啊,呵呵,先用教学软件吧,实在想要买可以去淘宝看看,那有二手的,有的很便宜,建议买三菱的,比较容易上手(个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