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ADP软件的授权

楼主(2008-03-05):
触摸屏软件的使用期过期,不能调试了.急求ADP_V6.1.1.03 软件的授权!

谢谢.

网友A:
NND,这种lj软件还有授权,还是不用也罢。

网友B:
以下是引用ye_w在2008-3-5 21:57:00的发言:

NND,这种lj软件还有授权,还是不用也罢。

很不好意思.那个软件不需要授权的.而是需要序列号.百度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