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毕业设计,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8-03-06):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

题 目 基于S7-300 PLC现场总线控制系统的应用与研究

学生姓名 ×××

指导教师 ×××

学 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业班级 自动化专业0402班21号

教务处制

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

毕业论文(设计)题目:基于S7-300 PLC现场总线控制系统的应用与研究

题目类型 实验研究 题目来源 科 研 题

毕业论文(设计)时间从 2008年2月25日 至 2008年6月14日

1. 毕业论文(设计)内容要求:

⑴ 通过毕业设计,培养独立查阅文献资料和进行科研工作的能力;

⑵ 设计一个基于S7-300 PLC现场总线控制系统,该系统采用西门子

S7-300 PLC为核心的智能控制节点,节点之间以Profibus-DP为底层控

制网络,用WinCC为上位机编监控软件,实现一套完整集控制、组态、监

控为一体的实验教学网络系统实验平台。

①要求掌握PROFIBUS-DP现场总线技术和通信协议,并利用STEP7

编程软件实现PROFIBUS-DP主从站智能控制节点的网络组态;

②利用STEP7编程软件对S7-300 PCL控制器智能控制节点编程组态

实现工业过程系统的自动控制;

③利用组态软件WinCC实现上位机与PLC的动态链接及监控画面和

实验平台人机界面的设计。

⑶ 翻译一篇与专业有关的外文资料,要求字数在3000~5000。

⑷ 撰写毕业设计论文。阐述系统设计方案和程序设计思想,将所做

的工作进行归纳和总结。要求文笔流畅,字迹清晰、图表规范,达到设计

要求,毕业论文不少于15000字;

⑸ 提供系统设计图表和程序清单1份。

[1]题目类型:(1)理论研究(2)实验研究(3)工程设计(4)工程技术研究(5)软件开发

[2]题目来源:(1)教师科研题(2)生产实际题(3)模拟或虚构题(4)学生自选题

2. 主要参考资料

(1)于海生等著。计算机控制技术。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2)王锦标著。过程计算机控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3)方康玲等著。过程控制系统。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

(4)雷霖著。现场总线控制网络技术。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4

(5)廖常初著。S7-300/400 PLC 应用技术。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6)刘锴著。深入浅出西门子S7-300 PLC.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4

(7)孙传友著。测控系统原理与设计。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3

(8)科技期刊:《微计算机信息》、《化工自动化及仪表》、《冶金自动化》》、《仪

表技术与传感器》等2002年以后各期。

表技术与传感器》等2003年以后各期。

(9)科技论文期刊查阅网址:

3. 毕业论文(设计)进度安排

阶段 阶 段 内 容 起止时间

一 开题,熟悉课题内容及要求,收集阅读有关文献资料 08.2.25—3.07

二 确定设计方案,熟悉PROFIBUS-DP现场总线技术和通信

协议,掌握STEP7和WinCC编程软件编程技巧和方法 08.3.08—3.28

三 完成控制系统硬件设计和软件模块的编程组态,监控画面和实验平台人机界面的设计并进行综合调试 08.3.29—5.09

四 资料整理,绘制图纸,撰写毕业设计论文 08.5.10—6.06

五 答辩准备,论文答辩 08.6.07—6.14

网友A:
这周正式开始做毕业设计了。

由于用得是西门子的PLC,所以以后肯定会常来这麻烦大家了。

我先把自己情况说一下吧

以前上课学PLC时接触了S5-200,也就简单编了几个小程序,而且到现在也忘得差不多。所以这次毕业设计拿到这题目,基本上是要从头开始了。

以后我会定期过来向大家汇报自己的进展并请教遇到的问题。

在这,小弟先谢过各位大侠们了。

网友A:
硬件实验室都有了

一共六个控制对象

两个是液位控制,两个流量控制,两个压力控制,主要用PID控制算法吧

一个主站

DC24V

CPU315-2DP

CP 343-1

SIMATIC NET

SM323

SM334

五个从站

DC24V

SIMATIC ET200M

SM323

SM334

这些都是自己在实验看着硬件抄来的型号

很多还搞不清

网友B:
我可以帮你搞好 加我QQ 86823962

网友C:
虽着人类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生产技术迅猛发展,尤其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飞速前进,使我国工业生产的自动化程度不断完善,节约了生产成本、解放了生产力,生产效率也得到提高。尤其随着我国现代工业的发展,使各生产DCS系统的生产企业有了广阔的市场。

虽然现代工业控制方法增多,但是人们对DCS系统的要求却更高了。人们不在是单纯的要求增加控制功能这样简单的问题,而是要求增强DCS系统可靠性和稳定性,减少运行人员的操作量,减少检修人员的工作量,提高DCS自动化水平,对过程控制响应快,减少通信部分的故障。

当前新建工厂的主要特点就是要求控制系统自动化程度高,维护和运行人员少,机器能够长周期稳定运行,而能够实现这些主要还是依赖使用的控制系统可靠性、稳定性和具有的强大控制功能。

DCS控制系统的意义在于“分散控制,集中管理”。过程控制分散好处就在于把危险分散,由于过程控制器完成的功能不同,承担的任务不同,所以当一个控制器出现问题,不会影响其他控制器稳定运行,同时集中管理是把分散的部分集中管理,协调分散的控制器能够共同完成一项控制任务。以往的控制系统确实也体现了这种意义。各DCS生产厂家在生产实践中不断的总结经验,对控制系统不断的改进,使DCS系统日趋完善。现有DCS系统虽然成熟,但各生产厂家生产DCS系统时都使用自己的专利技术,并严格保密自己的技术,如果需要与不同的系统通信只有借助网关等设备完成。

借助网关通信对管理系统和日常生活使用的网络十分适合,但是用于工业控制就存在很多问题,在我们公司ATOTECH水平镀铜线控制系统原来的DCS部分是美国GE公司的系统,而与其相连的自动化机械手部分的控制系统是德国SIEMENS公司的PLC S7-300的控制系统,由于两种控制系统的网络构成、网络协议的不同所以在通信方面存在问题,所以寻求消除这种问题的途径就是采用使用了现场总线技术的控制系统

网友D(2009-06-08):
有谁做过基于PROFIBUS网络的液位控制系统的设计没有,和上面那位同学做的<<基于S7-300 PLC现场总线控制系统的应用与研究>>差不多,如果有的话,我想请教点问题,我的QQ:569648438 谢谢了